小白请教联想IB250MH警报声3长一短,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9-12):
小白请教联想IB250MH警报声3长一短,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内存没有认到,看看CPU是不是没有装好,或者是内存有没有装好,不行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应该是没认到内存

网友:
送修电脑店,就不要自己乱折腾了,难怪电脑店生意都那么差

网友A:
内存的问题,拔掉重新插

网友A:
不行的话就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就放一下电试试

试了放电,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问题,拔掉重新插

试了,也更換,不是内存问题,内存问题警报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