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各位大神,技嘉GA-B150M-DS3H REV:1.0上电几秒就停

楼主(2022-09-12):
上电停了,又自动上电。有时候能亮机最多一分钟。就自动断电了。大多数都是不亮机的时候。测试主要供电都正常

有时间的大神指教指教。有偿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再找份上电时序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再找份上电时序研究。

谢谢,试试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开机一会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B:
技嘉类似这样的,拆个管看看,借鉴一下大师们的贴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类似这样的,拆个管看看,借鉴一下大师们的贴子看看

看了都没发现啥。学着他们拆了。不行又给放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