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M-CT7NA掉电

楼主(2022-09-12):
神舟战神6-71-NH5E0-D02B,第一次检测时发现开机亮LOGO了,风扇狂转下就掉电了
测量无显卡供电
换过显卡温控的6角管,测过显卡的VINSEN脚有1.2V正常
拆机刷了BIOS,再测,跑码到0.7A多掉电到待机电流0.029
后来又刷了好几个BIOS也不亮屏还是掉电,再刷回原BIOS也发现不亮屏了
发现当不装CPU风扇时都一直能亮
发现FANSEN脚电压只有1.65V,看图应当是3.3V,这脚来自EC,还连接到一个滤波电容,  其他地方也没去,

难到是EC坏了?大家讨论下

网友:
独显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神舟的机器可以看看有没有通病

网友:
独显供电有0.7多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正不正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965-1-1.html

不装cpu风扇测了下显卡核心有0.7V多电压,装上cpu风扇就不出显卡电压了

网友:
首先, 这个机器独显供电正常就是会掉电

网友:
跟风扇关系不大  还是修修温控

网友:
维修结果等待中

网友:
维修结果等待中  学习一下

网友:
神舟的机器可以看

网友:
前几天一台背面进了一点水,洗干净就好了...哈哈

网友:
神舟的机器独立显卡故障太多了。

网友B:
既然不插风扇能正常显示,那就不插风扇改个风扇的供电到屏供电上面不就行了,何必去纠结是不是ec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插风扇能正常显示,那就不插风扇改个风扇的供电到屏供电上面不就行了,何必去纠结是不是ec坏呢??

我觉得这个思路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插风扇能正常显示,那就不插风扇改个风扇的供电到屏供电上面不就行了,何必去纠结是不是ec坏呢??

有道理,但是好奇心想不改电路找出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插风扇能正常显示,那就不插风扇改个风扇的供电到屏供电上面不就行了,何必去纠结是不是ec坏呢??

不插风扇不会烧cpu和显卡吗?再者改到屏供电上是啥意思?没看懂

网友:
换桥估计能好,大量的桥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插风扇能正常显示,那就不插风扇改个风扇的供电到屏供电上面不就行了,何必去纠结是不是ec坏呢??

人才,这思想适合修高铁!

网友:
刷个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