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修联想R7000p的师傅

楼主(2022-09-12):
有没有在修联想R7000p的师傅,帮我看看这个ux2丝印是什么?在线等,万分感谢!

网友:
估计是电压转换的芯片

网友A:
这个是电源转换的,板子上找一个一样外观的基本能用

网友:
G2898KD1U_TDFN14P_2X3

网友:
非常感谢兄弟,你这个型号是对的,装上去后3v跟5v都可以过管子了,我用y7000p的这个样子一样的芯片装上去不行,5v不过!一定要型号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源转换的,板子上找一个一样外观的基本能用

外观一样不行的,一定要一样型号

网友:
找找电路图 根据电路图的元器件网上搜搜

网友:
3v  5v  转换芯片,有图了自己飞线不要也行

网友:
这个哪里还要一样的

网友:
型号呢?发具体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