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刷完bios后提示这

楼主(2022-09-12):
戴尔dell刷完bios后提示这个有遇到过吗。
怎么解决?

网友A:
下面不是提示了嘛,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不是提示了嘛,不行么?

不知道是什么,刷了原厂bios了

网友:
bios里面好像可以关的,你这个应该是台式机吧?

网友:
没有啥问题,只是提示没有检测到TPM模块

网友:
BIOS试试关闭相关模块啊

网友:
警告信息。TPM设备未找到。。。

网友:
什么机型,说一下

网友:
刷低版本的BIOS

网友(2022-10-12):
板号多少   我看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