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0至尊,无wifi换上层也没有,单独换wifi芯片也一样,

楼主(2022-09-12):
上层小板整个更换,还是蓝牙

不知道那里问题,刷机升级都没有wifi

网友A:
通病啊,重植CPU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啊,重植CPU试了没

重做了,都不行

网友B:
就是确定两个都有WiFi的小板两个对调一下就会WiFi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确定两个都有WiFi的小板两个对调一下就会WiFi打不开!

说明CPU或者主板板层的问题,好的小板对地阻值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