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a 升级16G内存 求内存颗粒的型号

楼主(2022-09-12):
A1466 820-00165-a 升级16G内存  求内存颗粒的型号 买那种型号的 求大佬告知下

网友:
这个直接换颗粒就行吗?

网友:
需要跳电阻吗

网友:
从图纸上面看,你好像有三个选择:SAMSUNG,ELPIDA,MICRON

网友A:
只有海力士可以  其他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海力士可以  其他都有问题

已经换好,谢谢

网友:
海力士改16g 只需要动一个电阻

网友(2022-11-23):
调那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