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iphone xr的原理图

楼主(2022-09-13):
求iphone xr的原理图
图片中红圈的电阻被我弄掉了 不知道多少阻值 有没有大佬有原理图或者帮查一下这个电阻多少阻值 小弟在此跪谢了

网友A:
电阻是4.7K的,维修图纸请选择鑫智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4.7K的,维修图纸请选择鑫智造。

谢谢 我也找到了是4.7k的 万分感谢鑫智造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