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网络访问,提示指定的网络名不再可用!

楼主(2022-09-13):
所有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装了两台新电脑WIN10系统,居然无法访问其中一台电脑。这台电脑其它的机子都能访问它,有WIN7系统也有WIN10系统的。

按网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这三个服务原本就开着了,故障依旧。

还有这个文件共享也勾选了,还是不行,
这两台电脑别的电脑都能正常访呢!我想应该跟这个无关了。

系统版本

至此无解了,网络大神们谁能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你系统镜像是不是旧啊?
此更新包含许多错误修复和改进。根据之前更新的进度,微软应该会尽快将更新作为可选更新推送到稳定频道。微软写道“我们修复了一个已知问题,该问题在连接到 Windows 打印服务器上共享的远程打印机时会导致错误代码 0x000006e4、0x0000007c 或 0x00000709。”

  等到可选更新也经过测试后,再合并到下个月的稳定版更新中。下一个月度累积更新将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发布。

  因此,企业IT管理员可以通过测试机安装K**07253更新提前进行测试,如果问题解决,下个月将部署新补丁。

网友:
安装KB5-0-07253

网友:
这个我安装旧版本的也没出国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