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enlme 真我GT晚上充着电,第二天突然开不了机,怎么办?

楼主(2022-09-13):
OPPO renlme 真我GT晚上充着电,第二天突然开不了机,怎么办?

  OPPO renlme 真我GT晚上充着电,第二天突然开不了机,扣掉问题电容后手机能开机但会自动重启,更换CPU上盖后手机恢复正常,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OPPO Renlme 真我GT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OPPO Renlme 真我GT前一天晚上放在床头柜上充电,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手机突然开不了机了,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OPPO renlme 真我GT突然开不了机 图1

  维修过程:根据客户描述得知,这部手机是充着电然后第二天开不了机的。

OPPO renlme 真我GT突然开不了机 图2

  拆机后给主板单独上电漏电,猜测是不是充电芯片被烧坏了,但更换了一个充电芯片后,再次上电测试还是漏电了。

OPPO renlme 真我GT突然开不了机 图3

  虽然没有找到这个机型的图纸,但是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充电芯片后端短路引起的故障。把屏蔽罩全部打开,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对地值,发现有一路供电短路了。

OPPO renlme 真我GT突然开不了机 图4

  在不知道电压是多少的情况下,给主板熏上松香,用1V去烧这一路供电,同时通过红外热成像观察发现有一个电容出问题了。

OPPO renlme 真我GT突然开不了机 图5

OPPO renlme 真我GT突然开不了机 图6

  把这个有问题的电容扣掉后再次测量对地值为1.245V,说明短路问题解决了。这时候用稳压电源上电发现不漏电,于是将主板装回手机内部,按下开机键,手机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了。

OPPO renlme 真我GT突然开不了机 图7

OPPO renlme 真我GT突然开不了机 图8

  但是手机进入系统后,大概过了一分钟就自动重启了。拆机摸到主板发烫很严重,这种重启的情况应该是高通骁龙888 CPU温度过高保护导致的,重做CPU,故障依旧。用红外热成像观察,确实是CPU位置发烫,考虑到CPU是有分上下层的,于是果断更换一个上盖。

OPPO renlme 真我GT突然开不了机 图9

  装机后经过几个小时的测试,手机都没有再出现自动重启的故障了,测试功能恢复正常,故障完美修复。

OPPO renlme 真我GT突然开不了机 图10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厉害!OV的黑胶太厚了 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