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RedmiBook 14 (增强版) XMA1901-DI A1_CML 18836-2独显配置ME

楼主(2022-09-13):
机型:RedmiBook 14 (增强版)  i5-10210u/8G/MX250(送修显卡故障,已改集显)
板号:XMA1901-DI A1_CML 18836-2
BIOS类型:备份配置ME+原机备份

网友A:
可以说下改集显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下改集显方法吧

常规操作,直接断电感就行了,不需要动其他的

网友:
王老板可以的

网友(2022-11-10):
老板怎么判断独显故障的

网友B(2023-07-12):
好的bios我的是 进系统掉电 或者亮logo就掉电。怀疑cpu

网友:
原机的我这个

网友(2023-08-20):
有EC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bios我的是 进系统掉电 或者亮logo就掉电。怀疑cpu

层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3-10-25):
大哥这个有没有图纸呀

网友(2025-04-02):
试过了,电流卡在0.744,不亮屏,CPU边上有一个电感没有电压,其他电感都有电压,CPU和独显都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