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610k电源板

楼主(2022-09-13):
有知道这个电阻吗?阻值190欧,测量阻值为0也能用,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你确定颜色没有变色?电源板你有见过100欧以上的反馈电阻?反正我是没有见过,

网友:
这个电阻很新,应该没有变色。我就奇怪按色环计算是190欧的电阻可是测量阻值为0,我还以为坏了换了一个200欧的电阻上去也是不通电。

网友:
现在的手机,应当拍的很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