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硬盘求开卡软件 不知道型号

楼主(2022-09-13):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不就是有SMI的那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有SMI的那块吗?

查不到型号 光有SMI没型号

网友:
Intel定制固件的主控,有可能是46EN/58H,开卡软件即使能识别也没用,几乎没有开出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