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开机按DEL进BIOS死机

楼主(2022-09-13):
主板型号E5 VER5.32-M  不接硬盘就直接进BIOS,PS2接口键盘没用USB接口可以用 ,按DEL进BIOS的话 就死机  接硬盘进入WIN7加载界面就死机了  BIOS芯片是从好主板上拆过来的 没问题 有没有大神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另外一块一样的主板刷了BIOS就正常了

网友A:
这种杂牌板子看看RTC电路,电池电路会有惊喜

网友B:
可能你的bios芯片有问题。你把那个好的刷了bios修复的刷到这个上面试试。实在不行换个bios芯片。

网友:
PS2接口键盘没用,那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bios芯片有问题。你把那个好的刷了bios修复的刷到这个上面试试。实在不行换个bios芯片。

现在的BIOS芯片就是好板上换过来的,芯片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杂牌板子看看RTC电路,电池电路会有惊喜

RTC线路的电压都正常,金振两脚也有压差,,怀疑是不是桥坏了 以前图省事在某宝上买的主机

网友:
进系统自动关机是主板坏了。主板上有东西坏了,这种需要专业维修人员了。

网友:
这种垃圾主板可以换了

网友:
死机问题很难修啊

网友:
不上硬盘进BIOS,了死机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没有解决~~~

网友:
查一下IO附近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