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显示器

楼主(2022-09-13):
AOC液晶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网友:
册拉一下电压稳不稳吧!

网友:
你圈的那两个圈里有什么

网友:
应该是电源有杂波引起的干扰,不排除显示器内部电源滤波不好,还包括主机内部电源,你家里的市电供电干扰等影响。

网友:
换个主机电源试试,试过主机电源不好会出现显示器出现杂纹

网友A:
应该是滤波不好,重点查电源滤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滤波不好,重点查电源滤波电路

电源板吗?还是主板或逻辑板呢?电解电容还是贴片电容呢?谢谢指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