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LITEON小电源PA-2181-2自动上电同时ps-on还是12v

楼主(2022-09-13):
联想主机LITEON小电源PA-2181-2自动上电同时ps-on还是12v.上主板,有时关机再开机就触发不了,更换一个类似电源就正常。
拆机查看到待机芯片是LENOVO W1501,14脚。请问这引脚定义是什么?有图纸的发下。

网友:
一般研究这玩意的不多。 度娘搜一下。 不行就够呛了 前几天进了一个电源  好像80多

网友A(2022-11-17):
此电源 未拉低绿线时 就有小电流的12V 待拉低绿线 黄线就输入大电流12V 风扇也会转 小电流时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源 未拉低绿线时 就有小电流的12V 待拉低绿线 黄线就输入大电流12V 风扇也会转 小电流时风扇不转

正常时就像你描述的那样,现在电源放一边去了,等有空再拿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