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95g大短路,摘掉短路电容后,电池不能充放电

楼主(2022-09-13):
华硕fx95g大短路,版号fx505gu,摘掉短路电容后,电池不能充放电,电池是好的,而且机器进系统风扇狂转,有遇到过的吗?就摘了一个贴片电容,为什么会风扇狂转?没找到一样的点位图

网友:
有个三极管还是场馆取了直连就好了

网友:
检查电源口进来的第一和第二个隔离MOS管是否击穿。更换即可。

网友:
第一个隔离MOS管换了试试呢

网友A:
华硕的,第一查隔离管,第二,如果不行,去赵电池激活软件,这个售后有,早就不是秘密了,都是大短路以后电池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第一查隔离管,第二,如果不行,去赵电池激活软件,这个售后有,早就不是秘密了,都是大短路以后电 ...

谢谢  我去找一下

网友:
风扇狂转大多是程序或者南桥有问题引起,当然这是后话,重点还是查查短路还有没有完全排除了,有些小元件坏了一样可以开机的

网友:
大段后电池基本带走了!华硕通病!!

网友:
有没有电池激活软件啊

网友(2023-01-03):
一样的机器,有激活软件也激活不了电池,,,风扇狂转怎么解决的

网友:
和EC通讯开路了 两个电阻有个换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