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h61内存供电芯片,看不出型号。

楼主(2022-09-13):
一片索泰h61d3p,内存供电芯片烧坏了,看不出型号,哪位大师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这个基本都差不多,找个料板大概对一下供电,地,反馈和输出一样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都差不多,找个料板大概对一下供电,地,反馈和输出一样直接换就行了

这个不好找,一般都是8个脚的芯片,这个比较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