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6ZG插外接VGA掉电

楼主(2022-09-13):
刚从实地回来,加上前两天中秋节店里不忙,让师兄匀一台笔记本给我修修试试。
客户描述是插VGA外接掉电。听到问题还是很懵逼的,拆开看来,发现上家已经改过CPU背面的NEC,刚好有印象是之前船长讲过的的NEC电容通病。
既然NEC已经改了,就先跳过这个问题,先在论坛上查通病,有个大哥说的在版号右下角的PU13和两个节点容易虚焊,加焊了一次,第一次测试没有上屏幕,直接接的VGA,测试半个小时,以为好了。装机。然后再次测试,结果还是掉电!
查了下图纸,发现VGA和屏是通过PCIE总线,心想是不是显卡或者桥的问题,心思刚打到上面,师父就过来让我上几个10v1000的台式电容试试,结果一测试,没问题了,好吧。估计是上家改了后面又不够稳定。
上家用的是5个330的,我换了4个470的上去,这次装上屏插上VGA测试。半小时后还是掉电(之前是几分钟掉电),发现主板温度有点高。结果是因为放在我的笔记本上面的原因导致的…找了个散热支架,再次测试。目前一小时没问题了。再多测试下就能交货了。
第一次编辑这么多,也记录下从实地回来修机的经验
说白了还是为了下载分

还是新手,各位轻喷

网友A:
这也可以,我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可以,我服了

网友B:
你师傅的成名绝技都给你用上试机了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师傅的成名绝技都给你用上试机了

哈哈哈哈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C:
那最终是换了4颗470 电容好了是吧?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最终是换了4颗470 电容好了是吧?

嗯嗯,测试了好几小时 好了

网友D:
弄成这样,能装上机吗?

Bok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弄成这样,能装上机吗?

不是啊,先确定是不是这块的问题,测试好了再换470的

网友:
这操作牛叉呀!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老通病了,这种机器都淘汰了,现在基本很少修到了

网友:
就是修个NEC大电容,几波人搞,还修的一波三折,厉害

网友:
电解电容耐高温吗

网友:
以前改过很多NEC 电容  有些改完还是有问题 现在想想估计是有些电容不好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啊,先确定是不是这块的问题,测试好了再换470的

我这个人比较懒,直接上个2200uf的测试就ok了,焊那么多电容累

网友(2023-04-17):
很上进,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