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5画面过大

楼主(2022-09-13):
家里的老电脑,小朋友上网课用。修过,换了显存。重做系统后画面变大,调分辨率没用。BIOS画面也放大的。买新电脑划不来。各位大神,刷BIOS能解决吗?或者有主板卖。板号CFM1D3S  V1.0

网友:
刷一下这个程序试试,不过应该是难找的。

网友:
刷这个程序试试,不过应该难找到这个程序。

网友A:
看上去是输出的分辨率跟屏幕分辨率不匹配了,刷BIOS应该能解决,可以找淘宝上卖屏幕驱动板的店家咨询,他们对这方面比较熟悉,手头资料也多。

网友B:
根据分辨率调节那个跳线。另外有一个板子是匹配不同屏幕的,那个时候才发展的一体机,很多东西都不够完善。后来都是智能匹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分辨率调节那个跳线。另外有一个板子是匹配不同屏幕的,那个时候才发展的一体机,很多东西都不够完善。 ...

跳线在哪里,怎么调?有什么表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输出的分辨率跟屏幕分辨率不匹配了,刷BIOS应该能解决,可以找淘宝上卖屏幕驱动板的店家咨询,他们 ...

刷原机BIOS能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跳线在哪里,怎么调?有什么表识吗?

你是修了啥?是维修后才这样,还是使用中突然这样

跳线比较复杂,根据显卡类型和屏幕尺寸来调节的。如果你之前没动过,没换过东西,就不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修了啥?是维修后才这样,还是使用中突然这样

跳线比较复杂,根据显卡类型和屏幕尺寸来调节的。如 ...

摔了屏幕,换屏幕了。显存应该也动过。估计是bios也刷过。因为进bios看不到产品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修了啥?是维修后才这样,还是使用中突然这样

跳线比较复杂,根据显卡类型和屏幕尺寸来调节的。如 ...

屏幕摔了,换了屏。显存动过,bios应该也动过,因为在bios里看不到电脑序列号。修了后装了个xp。放久了没用,主板电池没电了,就蓝屏,硬盘改IDE,可以。最近我加了根内存,做原版win7。提示缺文件。重启,整个bios画面都大了。后面做好系统也是画面过大。独显似乎不正常,禁用独显才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