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15IIL-2020触发不亮,电源灯闪

楼主(2022-09-13):
联想小新-15IIL-2020触发不亮,电源灯闪 电流1.1A左右,,
断开tpc芯片供电电感 成功亮机 ,反复测试没问题

网友:
板号 NM-C681

网友:
原故障是因为tpc不能用坏?然后你断供电,相当于阉割这个功能?

网友:
我前两天修了一个联想520是 Type-C芯片短路,拆了应该是可以用,但是如果客户要用C口就用不了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asus的typec接口一直报错不识别usb 换了typec芯片查了供电一切正常 死活一直报错 拆了芯片不报错

网友:
这是啥原理呢

网友:
   type-c芯片短路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前几天刚遇到一个  型号不一样也是联想的  芯片TPS65988    好像30元 换了一个就好

网友:
电脑上的 type-c  接口感觉很少通

网友(2023-02-13):
有是一个经验贴必须顶起来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