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310M-KPRO不触发

楼主(2022-09-13):
七彩虹H310M-K PRO不触发!!

通电,存储器供电1.1不正常,   检测mos管5v输入,输出只有2.2  导致不正常,短接过去解决!!

网友A:
能换还是换一个比较好

网友:
省了 各种环节了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3.3改5v有点高了吧

网友:
像你这样搞主板上原件可以省掉一大半

网友:
卧槽,卧槽,卧槽,年轻人就是猛

网友B:
5V可以吗,芯片烧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可以吗,芯片烧不了吧

本来就是5v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换还是换一个比较好

测量,缺一个信号

网友:
太厉害了  就是烫到内存槽了

网友:
好像2.5vldo

网友:
这种没有图纸的板子  真的好难搞

网友(2023-03-11):
还是更换一个芯片比较好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不然会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