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灰屏问题

楼主(2022-09-13):
戴尔E6420,LA-6592P 独显 ,可以开机触发,屏幕灰屏不显图像。
电脑原先可以开机使用,后来突然不开机了,最后出现现在的故障。
拆开发现主板受过潮,风扇周边主板有些轻微腐蚀,有些元件脚位发黑、有点铜绿,没有掉件,清洗后检查也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开机最高有1.5A电流,屏幕能点亮但不显示图像,灰屏状态,外接不显。
检查屏排线口各个主供电正常,各个数据脚对地值没有问题,都是一样的值。
换屏和排线还是一样的问题。
后发现这个16年的帖子【DELL E6420灰屏奇葩问题】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53989-1-1.html  通过测试,我的问题和他描述的一样,拆下coms电池放电就能亮机,只能启动一次,第二次无法亮机。外接显示也是同样的问题,拆掉小电池放电就能亮一次。关于电压问题也是和帖子是一样的。

后找了这个BIOS,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0681-1-1.html  刷了之后还是不亮机,但触发电流不同了,开机触发到最高1.6A一路掉到900MA左右,最终稳定在1A左右,中间会闪2次灰屏,最终是黑屏状态,不再是灰屏了。
测屏排线口电压,除了EDID供电和19V供电,其他屏开启、控制和屏供电都没有了,之前在灰屏状态这些电压都是有的。
拔掉小电池放电还是可以亮机一次,外接还是一样的。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搞了,在此请教各位前辈,各位师傅,接下来该向哪个方向检修排查,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这个帖子中已经换过显卡尝试没用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53989-1-1.html   而且机子放电后可以开机使用,只要不装RTC电池和电池,每次拔电都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