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一块H55触发保护

楼主(2022-09-14):
   在中关村转了一圈,看到一块h55主板,虽然是老主板,居然还带M2 和 高清的接口。。索性买了回来 ,,不插12V供电是可以正常运转的一插12V就掉电不启动了。
好家伙是保护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大概率是CPU供电管短路了,具体哪一个得用表量。先检测了一下主板的12V对地值是否正常的,结果都正常

发现敌情有一颗MOS跟其他的不一样就你了 ,对地阻值为0,大短路!居然还敢在此饶舌。。。不对还敢在此犬吠。。看我不拔了你的牙。

今天就先到这。。。等MOS管到货装上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
别高兴太早,mos挂除了mos本身缺陷,还有别的原因导致击穿的,最差要换驱动芯片

网友:
自学有点难啊   努力中

网友A:
需要在400以上吧,这100多不正常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CPU供电管

网友B:
h55是华南吗?很少见带M2接口的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h55是华南吗?很少见带M2接口的H55

是的,我看见很少见所以带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400以上吧,这100多不正常吧

有些供电管200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C:
cpu供电短路,不好搞哦!有条件的话一起全部换了,要不然还是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短路,不好搞哦!有条件的话一起全部换了,要不然还是会烧

是的,现在拆了一个没用,要全部拆掉 可能全部短路了

网友D:
等待后续,单换MOS没有隐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待后续,单换MOS没有隐患吗

这个本身就是MOS损坏造成的。如果换了IC坏了那就没意义了

网友E:
没示波器量波形,不能说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示波器量波形,不能说修好

准备放弃了,,大面积短路

网友:
H55有M2的接口吗,是杂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