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Desk 400 G4 SFF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9-14):
      HP ProDesk 400 G4 SFF 不触发,测南桥1.0V待机供电为OV不正常。供电芯片为Z2261Q。

      测试工作条件都正学,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更换后供电出来了,上电测试正常。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南桥1.0v无、

网友:
学习了,芯片坏

网友A:
这个图纸能分享下吗?

网友:
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
你这是运气好,基本上桥供电0V的很多是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能分享下吗?

没图纸  只有找参考的

网友:
运气很好哦,偶遇到几片都是供电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