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供电的第一个mos管

楼主(2022-09-14):
求前辈指教
这是华硕的一个笔记本
19v进来正常   通过这个mos管后 另外2个级都是0v  能判定这个mos管故障吗
3个级测了都没有明显的短路
现在开机脚没电压  刚刚从这里开始检查
求前辈指教

网友:
下来 看看 正好需要

网友:
看DS和G级有没击穿啊 换个再说 不就一个MOS么

网友:
管子好的

网友:
查充电芯片吧

网友A:
无短路管子应该好的,充电芯片没有给G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短路管子应该好的,充电芯片没有给G电压。、

谢谢大佬  我刚刚也用mos管的测量方法测试了 mos管应该是好的

网友:
保护隔离开启条件好好查吧

网友:
建议你更换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mos管好坏跟阻值无关。

网友:
那是没有过隔离,重点查一下充电芯片和隔离电路...你就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这么简单问题;

网友:
一坨锡看看能不能上电(零时用一下)

网友:
盲猜一波充电芯片是24780s。查充电芯片,28脚供电,24脚6v线性电压,6脚ACDET 2.6v,5脚acok 3.3v。这几个电压都有了4脚就会输出一个25伏到这个mos管的g极来导通保护隔离。还有公共点短路也会不导通。

网友:
公共点有无短路?充电芯片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基础还需要加强

网友:
找个修电脑的人看看。重点查下G级相连的电阻和充电芯片的条件,这个是AC隔离管,G级电压要24V左右才能完全导通。

网友:
好的()正看24780的资料呢

网友:
查g 的开启信号   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量G极,然后再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