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锁频 0.38G 掉电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2-09-14):
华硕X441UV  2.1           乱七八糟的问题这台开始客人说开几分钟关机。这开关在键盘上。把键盘拔掉开半小时没关。直接换新键盘。然后给客人。。。。几个小时直接返修。
不知道什么原因原来只是掉电的问题现在还会锁频。反应很慢。速度 只有0.38G。
然后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800-1-1.html按这位大叔的方法试了。老样子。怀疑他乱写的。弄完虽然不锁频还掉电。电池开机不充电。关机才充电。
继续刷BIOS刷了三个才对。然故障老样子。
补上很多偷工减料的 电容。 故障没解决 掉电掉的更快了。一直在纠结会不会补的电容长得不好看。
试机太多次硬盘排线罢工了。以后这种排线要小心点。贵
这时候想放弃了。键盘换不回来了。不进系统了。退机都不好说了。 然后。。。。。。。。。。

上面废话太多。忙的兄弟直接忽略

华硕X441UV  2.1   锁频 0.38G  掉电 不充电
UP1905短接7.8。解决所有故障

点位ASUSX441UV.fz

网友:
开启信号低?

网友:
能不能具体说说短接7.8脚的作用,有图就更好

网友A:
UP1905是哪个芯片?我有个ASUS也是降频0.38,开机正常使用,然后过一会就降频到0.38 也不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1905是哪个芯片?我有个ASUS也是降频0.38,开机正常使用,然后过一会就降频到0.38 也不充电了

试试查温控芯片

网友: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为什么不量一下CLK和DATA呢

华硕最喜欢的线路设计和最喜欢出问题的管子

网友:
明显就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贴子确实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一堆

网友B:
然后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800-1-1.html按这位大叔的方法试了。老样子。怀疑他乱写的
这个不就是你自己的帖子么,
都在问你你的文中说的UP1905短接7.8,UP1905是哪个芯片,
感觉都是乱写的吧

网友:
up1905 是芯片型号 ?点位没搜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后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800-1-1.html按这位大叔的方法试了。老样子。怀疑他乱写的
这个 ...

害我又倒回去看了一遍,确实是他自己的贴,估计他都忘记了以前发过这帖子了,在论坛搜到,点进去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

网友C:
然后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800-1-1.html按这位大叔的方法试了。老样子。怀疑他乱写的
  小老弟,这个不就是你自己的贴嘛,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害我又倒回去看了一遍,确实是他自己的贴,估计他都忘记了以前发过这帖子了,在论坛搜到,点进去的,哈哈 ...

怎么会忘记呢。都是乱写的哈哈。两台都各自解决了问题就行。。那个是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800-1-1.html按这位大叔的方法试了。老样子。怀疑他乱写的
  小 ...

被你发现了

网友D: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我补充一些
楼主说的UP1905应该是板子上的PU9000,以下是位置和图纸

网友:
这个不就是你自己的帖子么

网友:
老哥是1.8V的BIOS你要用1.8V的坐子刷试试看

网友:
总线去掉了。

网友:
没看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我补充一些
楼主说的UP1905应该是板子上的PU9000,以下是位置和图纸

短接78脚?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E:
好乱啊,有点每太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乱啊,有点每太看懂

有修到的话对着图。看最后几个字就行

网友:
楼主确实是个才子,自己前几个月发的贴,现在说乱说。不知上次的故障按现在的方法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