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怎么导不通?

楼主(2022-09-14):
pq4501第二脚有3.3v电压怎么还导不通?pu4502  一二三四脚无电压!只有五六七八脚有19v电压!

网友A:
内部开路了吧。内部有给二极管的,不管G极是什么电压都无法阻止5678脚电压进入123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开路了吧。内部有给二极管的,不管G极是什么电压都无法阻止5678脚电压进入123脚的。

mos管换了好几个新的

网友B:
PU4502是P沟道管 g级低电平 可导通  更换P沟道mos管 试试 或者是打123脚对地阻值 看看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4502是P沟道管 g级低电平 可导通  更换P沟道mos管 试试 或者是打123脚对地阻值 看看是否短路

阻值正常!

网友:
体二极管过去应该是有19v电压的

网友C:
你可以吧pq4501拆掉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吧pq4501拆掉了试试

拆掉影响电池充电吗?

网友:
估计是acok信号无电压或者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