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电源周边的电容全部对地,怎么

楼主(2022-09-15):
7p 电源周边的电容全部对地,怎么排查,没有点位图

网友A:
你圈起来那块区域有很多电容对地值10以下是正常的,不要听到万用表响就以为完全短路了,要看下万用表上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圈起来那块区域有很多电容对地值10以下是正常的,不要听到万用表响就以为完全短路了,要看下万用表上的数值。

我再研究研究 ,多谢

网友:
阻值低不代表短路,vcore 电压低 电流高,核心供电的组织都低 但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