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ware 18 la-9332p独显不认

楼主(2022-09-15):
alienware 18 la-9332p 维修之前双780M显卡没有集成显卡,其中一个独显感叹号,驱动打了花屏。加焊了其中一个显卡后,就认不到独显了,但是集显出来了进系统正常,BIOS刷过了,怎么弄让集显和一张独显工作,还有一张坏卡就不用,有遇到的嘛

网友A:
估计是拆掉所有独显的情况下通过电,已经进入核显工作模式。需要按照以下步骤解决
1、确保有一张MXM还是好的,可以先去其他机器上确认了再装上
2、核显亮机进系统,下载外星人官网的OSD驱动,重启,然后可以按Fn+F7切换纯独显/核显工作模式。重启,正常情况下就会切换回纯独显模式
3、步骤2比较繁琐,也可以拔掉主板电源,电池,拔下主板bios电池,过几分钟插回,cmos重置以后就会切换回纯独显模式。注意外星人这个主板拔掉bios电池还能撑几分钟的,要快可以自行短接内存插槽附近的一个放电跳线。
4、还有一种情况是mxm供电控制问题,见过,但是极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拆掉所有独显的情况下通过电,已经进入核显工作模式。需要按照以下步骤解决
1、确保有一张MXM还是好 ...

感谢回复,确实放电后就报警6声,有时候8声,那怎么改成一个集显和一个独显呢,有没有这样的BIOS刷啊,基地论坛我没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确实放电后就报警6声,有时候8声,那怎么改成一个集显和一个独显呢,有没有这样的BIOS刷啊,基 ...

放电以后,第一次开机会5声报警,是提示bios电池被重置过,重新开机即可。再开机如果8声报警,是提示插入的独显有问题,不兼容或者设置有问题。如果那块独显已经在别的机器上测试过OK,这个机器用核显模式进bios,打开uefi启动模式,关闭legacy模式,开secute boot,保存退出,然后重复以上的1,2,3步骤,对于9系以上的卡,通常是可以解决的。划重点,外星人18这种机器,上9系以上的卡,bios要更新到A12以上,要开启uefi模式,关掉legacy原生模式,错一个步骤都不会亮。
      你想要的混合模式,其实是有的,baidu收M18 R3 biospojie就有,但是那个是为了上10系卡而来的,一般没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以后,第一次开机会5声报警,是提示bios电池被重置过,重新开机即可。再开机如果8声报警,是提示插入 ...

我也确实发现改UEFI模式会切换显卡,但是客户着急,集显给他了,只要能玩LOL就行,监控做多了,笔记本都不怎么会修了

网友:
拆掉独显试一下

网友:
拆不拆都一样集显,现在集显交付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