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s500

楼主(2022-09-15):
起初是ec短路发烫,拆了之后正常了。发了个ec回来换上接着就隔离都不过了,这个板没有图纸,盲修好痛苦,有没有哪位大佬修过,有没有参考图纸

网友A:
现在维修钱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B:
EC是坏的,要不就是资料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是坏的,要不就是资料又问题。

EC我拆了,之前拆了还可以过隔离。后来直接就隔离都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维修钱越来越难做了

对啊。。还不如去爬梯子装监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C我拆了,之前拆了还可以过隔离。后来直接就隔离都不过了

EC都拆了怎么可能过的了隔离,开玩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都拆了怎么可能过的了隔离,开玩笑的吧

我之前拆了EC,隔离过了的,后来换上EC后就不过隔离了,有没有可能EC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由于焊工不过关 问题扩大了

网友:
换EC,隔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