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1 Pro喇叭没有声音怎么回事

楼主(2022-09-15):
小米11 Pro喇叭没有声音怎么回事

  小米11 Pro喇叭没有声音,更换铃声功放故障依旧,最后重做CPU,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小米11 Pro

  故障现象:小米11 Pro喇叭没有声音

  维修过程:拿到手机后,把音量调到最大,播放音乐时喇叭没有声音。

小米11 Pro喇叭没有声音怎么回事 图1

  手机后壳被拆开过,可以轻松地拿下主板。打开鑫智造软件,根据点位图和电路对主板尾插排线座J6400打值,发现没有问题,又没有外配,于是装回主板,扣上所有排线,拆掉喇叭用2V点喇叭会叫,说明喇叭是好的。

小米11 Pro喇叭没有声音怎么回事 图2

  测量喇叭两个接触点值都有,断开尾插连接排线,顺手打了喇叭触点没想到居然还有值,根据经验判断喇叭功放可能在尾插小板上。拿下小板,把所有小板屏蔽罩拆掉,发现铃声功放在卡槽旁边,把芯片拆了再次打值,万用表显示OL,由此可以确定是铃声功放。更换一个铃声功放后,故障依旧。

小米11 Pro喇叭没有声音怎么回事 图3

小米11 Pro喇叭没有声音怎么回事 图4

  此时又想到排线问题,打了排线对通值也是通的。小米11 Pro也是三条8的CPU,跟客户沟通后,客户同意搞CPU,重做CPU后声音恢复正常,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小米11 Pro喇叭没有声音怎么回事 图5

小米11 Pro喇叭没有声音怎么回事 图6

  最后重点说一下,小米11 Pro双层板是低温锡,分层的时候用那种轴承夹具最好,不然容易把上层搞虚焊。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