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无待机电流

楼主(2022-09-15):
神舟战神z6,板号6-71-N85H0-D02B,无任何待机电流,已经过保护隔离了,VDD3正常,电感前端波形也正常,EC的几个条件也满足了,但是就是没有任何待机电流,请问各位,这样的情况应该查什么?请指教。我定了一个ec还没有到货,能是EC的问题么?

网友:
待机3v 5v出来了吗

网友:
查下待机3, 5V是否短路。

网友:
应该有断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