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 PAD E580找不到声卡维修

楼主(2022-09-15):
THINK PAD E580找不到声卡维修   接机器开机都正常 就是找不到声卡 下面喇叭是个× 设备管理器也找不到 以为换个声卡就结束战斗 结果发3个CX11852 第一个换好坚持了1小时 又变原故障 接下来第二第三个依然 觉得不对头了 拆出来裸板测试 电压都是对了  到处翻资料 官网下载BIOS也更新了 涛声依旧 草 还是不甘心 突然翻图纸 看到RP1101 这个排阻 看了下好像是负责声卡和南桥通讯的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换了再说  然后就然后了 好了 RP1101就在声卡旁边 330排阻

网友:
谢谢分享,又涨经验了。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学会了

网友:
经验就是金钱  感谢分享。爱你么么哒

网友:
来个图 更巴适了  第一次换好了 估计330 受热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声卡短路导致LDO短路,

网友:
我擦  看来排阻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think 也会坏330排阻  ASUS倒是很多

网友:
最近遇到一台联想的,能识别声卡,也能装驱动,只是声音图标是个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各位有指点一下的吗?

网友:
这个排阻其实拆掉也没事,我都是直接拆掉
声卡一般不会短路

网友:
漏电,这个得仔细看

网友(2022-11-21):
看楼主搜图留下的痕迹,应当排阻有点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