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电脑和硕2AC2主板机箱风扇偶尔风量失控

楼主(2022-09-15):
台式电脑惠普电脑和硕2AC2主板,主板CPU风扇正常,另一个机箱散热风扇,在开机后会发生无故风速超高噪音很大情况,一般30次开机中可能会有一两次这种风扇速度过大失控情况,采取休眠后再结束休眠开机后风速又回归正常了。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该故障只偶尔发生在开机后,在电脑正常使用中则不会发生机箱风扇速度过大失控现象,希望同行高手有遇到过或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告诉下,感谢大家智慧。

网友:
前几天好像联想主机出现过。 当时把绿色插头【单独有个4根线】拔掉就好了, 是不是你这个情况。不确定

网友:
绿色插头【单独有个4根线】是主板上什么排线?我这是惠普电脑和硕2AC2主板,与联想应该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