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88Pro-G2-MT的BIOS固件8M带增霸卡功能-主板型号FX-ISL-1 ver2.0

楼主(2022-09-15):
HP288Pro-G2-MT的BIOS固件8M带增霸卡功能-主板型号FX-ISL-1 ver2.0

一、原机读出固件。没开启TPM(隐藏)。增霸卡好像是7.0版本。支持win7、win10.bios密码是到ds03cn
可以用,可以同传,有还原功能。
二、开机F10进bios,设置开启 zbk rom功能。(关闭这功能后,和普通机一样)。硬盘首次安装,需要zbk安装光盘或其他同型号的母机以网络同传安装。
具体找相关文档(zbk功能需要3个开启或安装:1、在bios菜单里开启zbk-rom功能,2、硬盘首次接入开机要安装或同传-底层软件一次,3、硬盘上每个操作系统里也要安装一遍 zbk上层驱动软件。之后,可以在开机提示信息下按F10设置zbk各项功能)。

三、如果是坏机替换,换坏机的bios过来好机主板上就行了,记得清一下cmos。

如果批量,建议是去官方买硬件zbk卡,不贵,而且有售后,开机速度也快。是吧。
有个问题:写入其他机,上电按开关后,会比原机慢20多秒后,屏幕才显示开机画面(各位大神,有解决方法吗?请分享),固件就算提前修改mac,也没用,会自己用主板网卡的实际mac。。。其他问题未发现。

-------
HP288Pro-G2-MT-zbk固件这里:

网友A:
有个问题:写入其他机。开机比原机慢20多秒(各位大神,有解决方法吗?请分享)

网友(2023-07-04):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写入其他机。开机比原机慢20多秒(各位大神,有解决方法吗?请分享)

看了其他师傅其它型号主板的帖子,估计是ME 的问题导致, 有些hp 主板有FDO跳线,短接它,可以开机快很多。

引用:修到一台惠普480G2的台式机  不亮机  经检查CPU坏  更换CPU亮机备份BIOS
这个板子可以屏蔽ME  只需要找个跳线帽插到FDO跳线上即可 不会开机慢
下面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