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80G

楼主(2022-09-15):
我是小白一个,前几天玩游戏时两分钟就飙到90度以上,突然心血来潮想换换硅脂,但是换的时候忘记拔电池和放静电了,装好就不开机了

,已经三天三夜睡不着了,现在闭眼就想把故障找出来,现在主板已经拆下来了,表面没发现硅脂导致短接和戳到划伤的地方,量主板各个电感也没短路地方,通电测量按开机键后有三个1伏3伏5伏,其它后面的都没有电压,麻烦各位大神们给给思路,通电时序到哪步了,要测量哪里

网友A:
99  cpu烧了

网友B:
99.98%  CPU烧了

网友C:
华硕的搞不好就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  cpu烧了

不是吧这么容易烧,还以为哪里小芯片坏了供电没给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99.98%  CPU烧了

我去,心凉了一大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搞不好就翻车

垃圾华硕,丢掉

网友:
心脏坏了没救了

网友:
有个12v cpu供电周围有一个电压。好像是5335的。打cpu上官阻值,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电脑,你就是不拆他,Cpu也是迟早坏的,设计缺陷就是爱坏cpu

网友:
盖上白布,默哀三分钟。抬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