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MLC VER:7.5 开关针不触发,黑绿线直接开机点亮

楼主(2022-09-15):
映泰H81MLC VER:7.5  开关针不触发,黑绿线短接直接可以开机点亮。圈里的2个芯片烫手

网友A:
既然发烫,先更换了这2个芯片再说。

网友:
换u3 看看    或者u3 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发烫,先更换了这2个芯片再说。

换了 以后  黑绿线短接 开机CPU没有了温度

网友C:
这两个芯片都是输出3.3V的,只要有3.3V,芯片就不坏

网友:
待机3.3V 短路了

网友D:
好多年没回来了 好怀念修电脑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多年没回来了 好怀念修电脑的时候

大神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网友:
待机3V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 以后  黑绿线短接 开机CPU没有了温度

你的描述及行为非常奇怪,开关针不触发,黑绿线直接开机点亮,既然能点亮,那就说明开关针与IO或者IO到绿线有问题,你说有2个芯片发烫,发烫换了之后应该是要正常触发测试是否能正常启动,为什么你还要短接黑绿线,这不是正常的开机方式,建议找个H81时序按照时序修。H81时序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398-1-1.html

网友:
根据经验判断这个地方短路桥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3v3 电路很慢,尝试使用 3v3 电源到输出引脚,然后找到要修复的热组件

网友:
应该是H81或者B85的板子,重点查桥是否短路了,这种板子80%都是桥短路了。

网友:
不烧cpu?3.3短路了他强制开机居然不烧u,反正cpu有3vsb供电的

网友:
修好没?cpu没有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疫情在家安分躺板板 不给国家添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 以后  黑绿线短接 开机CPU没有了温度

换了还是不能直接触发吗?(换芯片时有没有掉件,或者换错芯片,虚焊等等……)
可以看看开关针脚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芯片都是输出3.3V的,只要有3.3V,芯片就不坏

谢谢  ,大师哦

网友:
后继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