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7480-la-e132p不触发-VBAT电压被拉低

楼主(2022-09-15):
戴尔的E7480待机正常不触发,这种戴尔E系列的机器不触发的首先检查+RTC_CELL电压是否正常,被拉低就无法触发,碰到好几个了。经过测量确实被拉低了。只有0.6V,经过点位图查看相连的部分,一个一个拆掉电阻,最后查到EC的VBAT的时候,电阻被省略掉了(对应图纸RE32电阻),只能割断PCB了,割断PCB后RTC电压恢复至2.8V,触发了,开机正常,鼠标触摸板,电池放电以及充电目前都正常,

那么问题来了,切断是开机了,但是这个“VBAT”上拉电压对EC是什么作用呢?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现象,要想解决估计也只能换EC了,那请问一下,这种EC是不是需要换带程序的?带程序的需要对应版号或者型号吗?没换过这种,请大家给说一下,如果需要换EC的话,需要注意哪些?还是个BGA的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