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mos管

楼主(2022-09-15):
我有一台华硕笔记本a42j主板,现在是2a短路,通电后用手触摸到一个mos管发烫,不知道找什么样的替换,我昰小白,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图都不上一张,谁帮得了你。

网友:
不清楚那就找同型号,,,

网友:
图纸上看呀

网友:
换之前要确定MOS管的后级是否短路 ,代换一般同类型代换 ,  建议找专业维修人员看看

网友:
学习一下!帮忙顶一下!这个管子本来就要发热!你咋知道它坏了!

网友:
当然是找一样的更换,难道还找不一样的换上去吗??
这不是小不小白,明显是常事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N沟道   红笔S黑笔D,阻值一般500左右,就是N管  反过来测就是P沟道的,找相同沟道的换上就行,最好旁边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买个新电脑,然后找到相同的位置,把新电脑上面的拆下来换到就电脑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