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U6473F 这个bios怎么刷

楼主(2022-09-15):
一台联想的V110  进不去bios 用RT809f刷 提示6 7脚接触不良,再焊回去,开机不显示了,谁能告诉我这个芯片怎么刷

网友:
用牙刷刷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刷不行?

网友:
再焊回去,开机不显示了  》 看下焊接是否正常

网友:
低电压1.8v 芯片  需要转接卡

网友:
常规刷就可以

网友:
不是咋刷问题,应该是芯片坏了吧~

网友:
估计是BIOS芯片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