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K500-D02 插电源死机

楼主(2022-09-15):
一台神舟的 版本号 6-71-NK500-D02 插电源死机,鲁大师测试过了问题也不高。就是插上电源没一会,有时10几分钟会死机。

网友:
死 机最难搞哦

网友:
如果CPU供电芯片是MP2949。可以检查下47脚的2M电阻

网友:
死机我都没头绪

网友(2022-10-30):
3楼说的问题查过了,当然先看分压,分压大概是1.2v 就没有问题

网友:
3楼说的是联想Y7000容易出问题,1。5M的电阻容易出问题那

网友:
用电池没问题吗?可以试试光板点点

网友(2022-12-21):
电池用时间长了也会死机
单没有用电源这么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