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ID还跟内存有关?华硕P9X79罕见故障跑码B1代码维修

楼主(2022-09-15):
接到一片华硕P9X79,客户描述清灰后点不亮,内存故障灯常亮。

到手后测试了一下,确实点不亮,内存故障灯常亮。心想这就是内存不过嘛,这还不简单。装上检测卡,跑码B1。从来没见过这个代码。

接下来,按不过内存维修。按以前的维修经验,不过内存一般就是1.5V内存供电、VDDSPD、SMBUS等出问题。X79是四通道的,按下图检测四通道内存各个电压,除了168脚复位电压没出来之外,其他全部正常。检查座子和内存槽针脚也是全部正常。有点没思路了。

这时注意到一个细节,插不插内存都跑码B1,且喇叭都不报警,再考虑到内存复位没出来,怀疑是CPU内部内存控制器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没办法,测下各大电压和信号吧。按下图测试各大电压和各重要信号,也是全部正常。这下彻底没思路了。

山穷水尽,只能上论坛搜了。说实话论坛搜索不好用,搜“跑码 B1”或“代码 B1”会出现很多不相关的结果。在论坛上逛了一个小时,才找到这个关键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1598-1-1.html。立刻花钱买下。

这个帖子的关键技术部分我贴出来了:“该板子用的内存供电芯片,并不是简单的想RT9214这样的PWM芯片,而是ASP1101数字式供电芯片。这主板,在CPU尚未出核心供电之前,2组ASP1101内存供电芯片都是有预设电压出来,目的是为了保证上电时序的完整性,当CPU的SVID总线开始作用之后,CPU的SVID总线不仅仅到CPU电源管理芯片,同时还到达2个内存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也就是说,CPU发出的SVID信号,总共到3个数字式电源管理芯片上去”。

帖子更新了我对SVID的认知。原来高端主板的SVID还能控制内存供电芯片?这是我一直没注意到的。根据帖子的提示,检查两个内存供电芯片ASP1101的SVID关键信号SVID_ALERT#、SVID_CLK、SVID_DATA,果然发现C/D通道ASP1101的SVID_ALERT#为0V,不正常。看点位图,发现该信号通过板子背面的0欧电阻连接到SVID总线,而这个电阻已经撞歪了。马上更换,板子果然跑码,此板修复!

总结一下,此板的故障就是内存供电芯片ASP1101的SVID关键信号SVID_ALERT#异常,导致CPU内部的内存控制器初始化失败,跑码B1,不检测内存、不出内存复位且不报警,故障实属罕见。

网友:
很少见的故障。

网友:
这板子修的应该花不少时间吧

网友:
板子复杂了,修复不易。

网友:
很少见的故障 学习了

网友:
厉害,一看就是认真的人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唉 越来越难了

网友:
厉害,SVID第一次看到去管理内存,学到了

网友:
没有图纸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既然是清灰搞坏的就应该先仔细检查主板外观,如果看仔细点,就没这么多波折了

网友:
牛掰,怎么详细吗。。

网友:
楼主强,技术过硬,思路清晰 ,谢谢无私分享学习了

网友:
确实不多,好好学习,多条思路!

网友:
思路清晰,这贴也花了不少心思。

网友:
X58\X79这样的板子背面掉个不起眼的电阻有时要命啊,楼主技术很牛B。

网友:
可以,很少数的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