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710S-131SK奇怪故障

楼主(2022-09-15):
品牌:联想型号 710S-131SK
客户把电脑送来的时候按电源键需要长按一会才可以开机,键盘除了开关键都不能用,触摸板,右侧USB接口也不能用,大概检测了一下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需要维修主板
我打开设备管理器一看键盘触摸板错误代码19想着应该是注册表有问题调了一下之后,键盘触摸板右侧USB接口果然好用了我寻思捡了个漏呢,结果我来回开关电脑测试的时候再开机又不行了。这回的故障是笔记本键盘串键按啥都出6触摸板右侧usb接口也不能用了,最狗血的是声音跟无线网络也没有了,没办法拆机重新装了一下结果故障还是一样(系统也重新做了)于是我又订了一个键盘还有触摸板换上还是不行,他这块主板南桥跟CPU是在一起的实在是没有什么思路修了。

网友:
是不是与EC有关

网友:
奇奇怪怪的故障,不刷个BIOS?或者放个电

网友:
单板开机看下呢,判断是不是外设问题

网友:
把膜都撕了看一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按3楼说的,应该先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
我遇到有个故障就是键盘串键,换键盘换EC最后换了主板都不好使,最后换了CPU好了!

网友:
干U干U。

网友:
主板拆开丢垃圾桶

网友:
如果 换了键盘。那就 干BIOS  干EC  不行只能干U 了。哈哈。

网友A:
官网打下TP驱动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打下TP驱动有惊喜

请问一下TP驱动是什么驱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TP驱动是什么驱动啊

触摸板驱动

网友:
换键盘也不行

网友: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最后解决问题啦吗

网友:
明显是EC问题。干EC。

网友:
如果没断线,就干U试试...

网友:
CPU坏了,usb都不稳定了没得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