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 13 不开机,按开机建亮一下就灭有没有师傅遇到

楼主(2022-09-15):
小新 air13 按开机键亮一下就关机   各位大神这是哪里问题?检查主板哪里?以前没怎么修过主板

网友A:
先走基本流程啊。拆主板看下有无明显痕迹,看待机电压,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在结合图纸测量,待机电压,3v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走基本流程啊。拆主板看下有无明显痕迹,看待机电压,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在结合图纸测量,待机电压,3v ...

老师你好,我测了下3V 5V都有,插充电器指示灯亮黄灯,MOS管我量了下也都正常,待机电流0.001和0.003很低,我换了一个电源IC 88739A,有时能开机,放一会又变成原先故障,能开机时候待机电流是0.016 ,现在充电电流0.487,没有电路图只能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