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52h 这个芯片带程序吗??

楼主(2022-09-15):
华为 xma2001 笔记本  不升压  5452H 这个芯片发热  就是不知道这芯片带不带程序  是买全新 还是剪板?????

网友A:
这芯片好贵  要八九十   有的卖到了170

网友(2022-10-29):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好贵  要八九十   有的卖到了170

怎么样老板是不是芯片坏了,带不带程序?公共端只有5v,直接接个20v过去可以开机,

网友:
打了点,估计是带程序。

网友(2023-01-11):
我手上一个小米的也是

网友(2023-02-15):
老板  有个一样的 你的买的那种换好的

网友B:
今天修到一台红米RedmiBook 16(XMA2022-AJ)笔记本,板号NB2500_PCB_MB_V4。AMD Ryzen 5 4500U修好后吐槽几点
第一:这台笔记本有两组公共点电压,第一组由 U1 RTS5452H+U9708  KTS1677EVH-TR产生,第二组由PU3501  BQ24781产生。
第二:这台笔记本是TYPE-C接头充电而且这个接头分正反面,接正面就有公共点电压出来就能开机进系统,接反不能开机。
第三:这台笔记本不能用可调电源+转接头开机充电,接转接头没有公共点输出。
测得U1 RTS5452H正常工作下的一些电压:
30脚REXT恒定电压输出:1.15V
33脚3V3_OUT=5452H_LDO_3V3:3.3V
32脚5V_IN: 5V
31脚VBUS_IN=+VBUS_TYPEC供电:20V

10脚CC1=TYPEC_CC1 接口通道配置引脚1:0.24V
12脚CC2=TYPEC_CC2接口通道配置引脚2:1.65V
11脚VCONN_IN  vconn配置模块: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到一台红米RedmiBook 16(XMA2022-AJ)笔记本,板号NB2500_PCB_MB_V4。AMD Ryzen 5 4500U修好后吐槽几 ...

更正一下错误,第二条TYPE_C接头是不分正反面的,如果分正反面那就是TYPE_C插座坏了更换就行,是我错了经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