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个惠普TPN-Q201 版号dag77mb 2ac0 REV: C

楼主(2022-09-15):
版号dag77mb  2ac0  REV: C   没图纸维修,客户描述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开不了,拿到机器先插电后开机电流从0.00,跳到0.05  ,心想这种问题不触发嘛,拆机后发现插上电就自己开机了,以为是保护了  ,就准备装起来,装起来后又不行了,他娘的耍我是吧接着排除每一个外设,所有都排除后问问题依旧开机到0.05
然后就再拆出主板研究因为这台机器没图纸所以只能借助新制造逆天的功能PDF全文搜索搜索这个EC  IT 8987E  因为这个ec是有程序的,所以也不敢确定引脚找到参考的引脚定义图是对的,然后就找两个图对比着 ,如果两个图纸信号的引脚名称都一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惠普的也会这样采用当我看到DNBSWON的时候更确信引脚定义的正确了,因为惠普这个板子也是广达代工的只有广达代工的才会有DNBSWON,然后去插EC的条件,首先先去查ec的待机条件供电复位都i正常  开关键到EC也有跳变 ,然后就去查ACIN   再去查s5 on  发现也是没有的,只能回头去查查   发现lid信号没有,然后就去找这个休眠开关在哪  拿着主板去比对  因为磁铁一定是在壳子边边上的所以就去主板的边上去找

也只是发现这里有一个  也没料号 就先测量一下 发现一段0.6v  一段1.6  ,果断拆了然后触发上电
其实中间还有一次上电了,是去测量bios 的第八脚然后机器莫名奇妙的上电了 ,看着bios 被动过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焊了一把 ,还是不行,然后以为bios芯片坏了  换了个bios 芯片   还是依旧      ,

测参考图纸的EC引脚定义发下LID是没有电压的但是实际测量休眠开关的时候是有0.6的所以推断LID信号不一致
参考的图纸是

真的是仅供参考!!!!!!!!!!

网友(2023-09-15):
究竟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