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芯片如何去黑胶,vivo丧心

楼主(2022-09-15):
内存芯片如何去黑胶,vivo丧心病狂。居然在芯片下灌胶,320度吹了近十分钟才有松动,边吹边翘,主板焊点都敲下来了,现在想问内存芯片上的胶如何去除。去除到什么程度,与芯片齐平吗

网友A:
肯定需要全部去掉呀,不然怎么植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需要全部去掉呀,不然怎么植锡

所以是要打磨吗。与芯片齐平吗

网友:
你这估计字库都废了

网友:
好家伙,跟我一样的板子,也是被黑胶搞死了

网友:
为了抗衰也是够了 还是小米好

网友:
这板子废了吧

网友:
牛逼,老虎钳都用上了

网友:
非洲猴废废

网友B:
温度过低了,黑胶要高温,高温会软,我拆的话,一般420℃,看芯片附近锡融化了,就翘

网友:
你这是一个点没拉下,全掉完了

网友:
温度调高一点

网友C:
都是用去胶剂的,哪有直接这样吹的,不掉点才怪了。用去胶剂,然后一点点把胶扣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用去胶剂的,哪有直接这样吹的,不掉点才怪了。用去胶剂,然后一点点把胶扣掉。

胶确实用剂熔化更好

网友:
扔了吧,板子都废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不行吧

网友:
400度,100风大风口直吹10秒差不多就下来了,320这温度除胶温度好了,装芯片温度有些低

网友:
CPU有可能吹虚焊了

网友D:
你这是要拆字库做U盘么

网友E:
530清洗剂,维修佬洗板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过低了,黑胶要高温,高温会软,我拆的话,一般420℃,看芯片附近锡融化了,就翘

看人家搞,说温度太高会搞坏芯片,要在350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要拆字库做U盘么

嗯。已经废了。看来动手能力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530清洗剂,维修佬洗板水,试试

好的 下次试试

网友(2022-10-15):
多练习就有心得了。

网友:
灌胶的不好搞。

网友:
vivo的胶好硬,吹字库350度,搞得其它芯片爆锡短路还没下下,

网友:
420度干。.320太低了。

网友:
不行了,费了费了,你去除完装上试试,估计费了

网友(2022-11-24):
完了,厂家都没有给我们维修机会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老虎钳直接干下来的

网友:
温度低了,最少也要380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