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

楼主(2022-09-16):
请问一下大家维修笔记本电脑买一台示波器20mhz的能用吗?最低配置多少mhz呢?

网友:
一般都是100m,1g采样。以上

网友A:
20M的,维修电源可以,

网友:
20M低了些,PCI时钟都33MHZ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M的,维修电源可以,

50mhz的呢?

网友:
50M的可以,但再多花点钱,,100M的用途再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