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Z63V充放电MOS管发烫

楼主(2022-09-16):
接台华硕FZ63V笔记本,拿来的时候大短,CPU供电的电容目测都看出烧变色了,换了就好了,装机收钱。装好后不能充电?电池也不能开机,进系统能发现电池,还有23%的电,就是充不进,论坛上有一篇帖子一样的情况,说的6453坏了。又拆开,查电池接口附近,2号6435击穿了,没有一样的,同类型的也没有,TB买了4个回来,换上了2号依旧不行,把1号6453换了就可以充放电了,但是拆下来的1号管子是好的的嘛,电池能正常充放电了,也能正常开关机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换上的2个管子发烫,电感也发烫,烫手,充放电芯片温度正常,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充电电流多少啊?如果是1.5A内是电池初始充电电流。很大的查电池反馈

网友:
看一下盖子上有无散热片。还有一种办法:管子换好一点的管子(成本有点高)。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多少啊?如果是1.5A内是电池初始充电电流。很大的查电池反馈

不开机,电池63%时充电电流2.5A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管子功率小了

网友:
买到假MOS管了吧功率小

网友B:
asus大短路,一搬电池默认废了

网友:
买好一点管了,这芯片很多是打磨的

网友:
是不是有其他小芯片或者电容微短路。

网友:
换个别的管子试试下,,好多可以代用,料板上拆,不用买

网友:
感觉那个电池有点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大短路,一搬电池默认废了

飞行堡垒大短路,很多可以用软件激活一下电池的...